一次走弯路的维修

楼主(2012-03-24):
接手一张昂达MCP78 AM2单桥主板,现象为不跑码,先观察到有三个电容已经爆了,二话不说,先换掉!
习惯性上假负载(弯路开始,不得不说有时经验主义真的害人),上电,检测卡上复位灯先不亮,过几秒后复位灯亮了。
按没复位思路先查供电吧,测得假负载上的总线电压没有,但主板上的桥供电1.2V正常,怪了,假负载上的总线电压是通哪里的?用二极管蜂鸣档碰周围的场管,终于在24P供电插口附近找到了供电管,测G极,无电压,这是单管供电的,应该跟运放构成恒压电路的,一看散热器座下有个358,拆掉散热器座子,果然测得场管G极连到358运放的1脚,再测2脚0.6V,3脚0V,看来运放没问题。

跑线路绘好电路图,发现Q15基极无电压,一路跑线,跑到桥了,心想这下糟了,难道桥坏了?尝试压桥开机,结果一样。对着电路图看了一会,心想既然Q15基极无电压不导通,那直接短接Q15  CE极看看吧,短接后再次通电,假负载上的总线电压测量点有1.2V了!!心里那个喜啊,上真U、插U盘,正常入到PE系统,但马上发现无法正常关机,不管是系统关机还是开机键关机都一样,无法完全断电!这个结果客人恐怕不能接受,只好把Q15 CE极的短接去掉,心想就用真U开开机吧,结果狂晕,一路跑码了!正常入PE,再试试关机,正常!!

结论:其实这板只换3个电容就好了,以为AMD不上真U也会有复位出来的。
PS:接触主板维修不久,AMD上真U才出复位是第一次碰到,所以才有这次的大弯路,希望大家不要对此拍砖,谢谢。

网友:
你们那里修张主板多少钱?我们这里20元,

反对楼主: 2.5 同意楼主: 4.0

网友:
同行最少也要30元,爱修不修
同行收20,不知同行有什么好收这么便宜。
农村市场,主板维修的价格不算烂,这个板是同行拿过来的,收20,直接客户收60~80吧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按照经验维修,结果走了弯路,但你也有收获,这个弯路又丰富了你的经验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商家20,客人就100左右,我们对主板都是简单的问题修一下,麻烦了就不修,叫商家给客人说换板。生意都不好做呀

网友(点评):
大部分的RMB都给商家挣了,我们这些维修元只是个领头

网友:
真的挺值得学习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学习了,看来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路的不远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一般来说电容鼓包换了差不多能好。。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直接上真U~只要电过去了。。如果上真U不行~在用假负载测试电压输出和是否CPU座虚焊。。不过学习了。多点经验总是好的~

网友:
是啊,修个主板,很少能收到五十以上的了。

网友:
经验害死人!没有经验还不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网友:
换了电容一般都上U跑下的吧,不行就换个U再跑,最后不行才上假负载的吧,你是上假负载上习惯了,还好你有底子,不然哭死咯

网友:
虽然是弯路,但是新手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弯路走多了 才能走直路  呵呵

网友:
呵呵 这事我也干过

网友:
20块同行也修。。。没30 就说修不了。。。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我有点没看懂,你换好电容后上假负载,测的是没有总线电压啊,并且给总线供电的管子G没电压,难道不上真U总线没电压吗?
春湾扬洲电脑
事实是这样,775板基本都是要上真U才能复位的

网友:
也就是说,不上真U硬启动的时序还不能完成?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顶起了 下次碰到这样的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
思路可以 ,有前途

网友:
我刷点分 下载 谢谢!!!

网友:
我刷点分 下载 谢谢!!!哦

网友:
我刷点分 下载 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4819-1-1.html

网友:
我刷点分 下载 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
春湾扬洲电脑
新加入的朋友,论坛是不允许灌水的,被管理员发现,你的号就会被封了

网友(2014-04-14):
换过电容没有总线供电 上真U还是不会有总线供电。

网友:
我是换上真U的,假负载不会用啊

网友:
电容问题还是换了上真U试,不要太多怀疑,我换完还要检查一下,看装反没

网友:
维修的态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