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20HD花屏

楼主(2012-03-24):
G2020HD 故障:开机LOGO花屏 进到桌面全屏花,从上面慢慢闪下来 就不花了,几分钟后又开始慢慢花屏!是屏的问题还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屏问题多

网友:
要么驱动板问题。要么排线问题试试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就是毛病多呀

网友:
要么驱动板问题。要么排线问题试试 如果不行就是屏

网友:
你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要用代用板来试一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下次上图片  上正的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不能确定 只有一个个自己慢慢的排除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换了个屏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