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液晶显示器都要备什么芯片?

楼主(2012-03-24):
           求高手们告知下修理液晶显示器都要备什么芯片MOS管,比较常用的能代换的都有那些,谢谢了

网友:
哪里哦··那些都买了  就差芯片 不知道要什么型号的  电源芯片 开光管 整流双管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号 常用的~~

网友:
1084-3.3的电源管呀,还有12V转5V的IC较常坏,

网友A:
电源高压板驱动板按键就能修液晶

网友:
电源IC得多备点

网友:
25V的电容,多整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高压板驱动板按键就能修液晶

还有灯管没有说。电源芯片电容可以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