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供电正常 有复位 不跑吗 一般该怎样修 求解

楼主(2012-03-24):
求教贴  供电正常  有复位  不跑吗  一般该怎样修 求解     请大师们  说说思路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ECS 754主板的故障与楼主说的故障一样的,电压好象正常,修了一阵还是修不好,求助。

网友:
电压好像正常,那个是确定好哟!754的板子,好多BGA空焊的,你加热一下看看,

网友:
查各种时钟,各总线的COMP补偿电压和REF基准电压,测LPC波形,各种供电

网友A:
comp补偿电压 是什么    ref基准电压 又是什么   lpc波形  也不知道是什么   菜鸟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p补偿电压 是什么    ref基准电压 又是什么   lpc波形  也不知道是什么   菜鸟请教

REF基准电压就是总线的基准电压。。如果数据信号电压都是高电平。。就会自动翻转成低电平有效。。是为了进一步节省功耗。。。LPC波形就是LPC总线的波形。。。楼主要多看书哎。。。。

网友:
一般都是总线问题,BIOS 桥的问题。

网友:
复位正常了,不跑码多是总线出问题,着重是BIOS,IO和南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EF基准电压就是总线的基准电压。。如果数据信号电压都是高电平。。就会自动翻转成低电平有效。。是为了进 ...

总线应该怎样查找呢

网友:
IO是不坏了.或有虚焊的

网友:
先刷BIOS吧,没办法了再动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应该怎样查找呢

用假负载啊。。。总线就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打他们的阻值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的就是了。。。不过有时就是总线都正常也不一定就跑马。。还有很多的闸门同步信号需要测量。。

网友:
754的板子,好多BGA空焊的,你加热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假负载啊。。。总线就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打他们的阻值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的就是了。。。不过有时就 ...

谢了  你不说还真不知道  地址线和数据线 就是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