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问题 大师进

楼主(2012-03-24):
开机自检信息 过后 卡在 updating escd 这个位置不动了 一直卡这里 半小时也是这样 空板这样 加上硬盘 还是这样 请大师 指点
硬盘

网友:
从写BIOS试下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方法以试不行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换南桥,也可以先把接口的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
看看接口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