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暗屏

楼主(2012-03-24):
接手HP2210B  暗屏``点灯管OK  换高压条``和原先情况一样``开机HP亮下然后暗屏``VIN 电压5V  后从主板上拉个19V去F1   结果也是一样``然后把开启电压接到USB  5V能点亮``但时不时也暗屏``是不是某信开启信号没来`?``实在没经验`

网友A:
高压板工作条件。供电19。开启3。3------5V。。接地。还有一个调亮度的信号。

网友B:
要从重看一下供电的电路

网友C:
这种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C:
你还是先不要改高压,换一张LCD屏就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D:
看一下 芯片保护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工作条件。供电19。开启3。3------5V。。接地。还有一个调亮度的信号。

这个我知道呀``电压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先不要改高压,换一张LCD屏就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非标准的``没法换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是灯管的问题。

灯管换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从重看一下供电的电路

用个点灯管的单独点灯管``屏线给信号可以的```供电电路》?  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从重看一下供电的电路

19V我是从主板上接的``USB也是从主板上接的``地线我也从主板上接过``不插屏接口``也点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 芯片保护脚吧

那个不知道从那看咯`

网友:
高压条上不是有一个脚是供电脚吗?源那条线路找下去,

网友B:
USB的供电是5V呀, 你要找一个19V的电压,但你要看一下是不是19V的供电哟,不然就死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供电是5V呀, 你要找一个19V的电压,但你要看一下是不是19V的供电哟,不然就死了哟

USB的电压``我作开启用的``让他常亮``19V接的公共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呀``电压有 ``

电压有了。就看暗屏时缺什么电压?暗屏时不缺电压就绝对的高压板问题。当然。不排除屏里的灯管两头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了。就看暗屏时缺什么电压?暗屏时不缺电压就绝对的高压板问题。当然。不排除屏里的灯管两头接触不 ...

灯管换过一根``但拆的坏屏上的``应该不会两根灯管都接触不行``暗屏时有那没电压? 这个可能性小``因为VIN我接的19    开启`我接的USB  5V   GND  接的屏线过去的GND

网友F:
找图纸,查查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你外接供电   开启信号  时    有没有把原来的线断掉啊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显卡没发ON信号过来

网友G:
你这情况挺复杂啊 ,主供电 怎么会是五伏呢,  我猜是 灯管不稳定漏电啦,   你接个好灯管外接试试

网友H:
接个通用高压吧
。。。肯定OK

网友I:
开启信号用屏供电电压

网友:
断掉过的``这个肯定 的``不断掉肯定会烧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情况挺复杂啊 ,主供电 怎么会是五伏呢,  我猜是 灯管不稳定漏电啦,   你接个好灯管外接试试

换过一个灯管``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图纸,查查开启信号正常吗?

真不太会这个``本想拷显卡的``  不会找图纸什么的``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J:
第一故障时  电源  开启  亮度  地线  都正常么  我曾经同时修道同一款机器 暗屏的机器  一个是 故障时   电源 开启  亮度  都正常    用外接的灯管测试高压板    外接不亮 直接换通用高压条     ok  另一台  故障时   电源 开启 零度  都正常  外接 灯管  不亮     但是在测试底线的时候发现居然有电压   万用表的 黑表笔接笔记本屏排线的接地层    红表笔接在高压条的底线上 居然有电压 第一判断  地线断了  直接把高压条的地线接到 屏排线的地线上 ok   当然 高压条还是换了个通用谁然人家的高压条没坏 你知道原因的

网友K:
那你在暗屏的时候测试哪个条件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你在暗屏的时候测试哪个条件不正常吧

暗的时候测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个通用高压吧
。。。肯定OK

换过两个高压``不是高压条的问题``灯管换过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故障时  电源  开启  亮度  地线  都正常么  我曾经同时修道同一款机器 暗屏的机器  一个是 故障时   电 ...

呵呵``这个还真没量过``不过GND``我也拉到主板上过``GND有量过和主板上相通的``下次量下``也许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启信号用屏供电电压

呵呵``用的USB那的``现在主板发给师傅弄去咯``弄好问下看答案``

网友:
高压条换过灯管也换过,那看哈屏线撒

网友:
DIY蛋蛋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