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开机当光标

楼主(2012-03-24):
开机当在光标处没有反映!去除硬盘和光驱显示没有系统和正常的时候没有区别!单独加上光驱还是硬盘多不行!会一直当在光标的地方!更换了南桥没有变化!IDE接口的供电也很正常没有拉低现象!重新换硬盘也不行!求解
硬盘

网友:
在线等回答各位大大有办法的支持下

网友:
好像是没有从光盘起动哟,能从光驱起动吗?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你硬盘里有系统没的,要么重装个系统看 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能进PE不?

网友:
什么是叫做当光标?

网友:
不支持USB启动!光驱启动也不行!我用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做好了系统不解压也不行!

网友:
当光标就是过了LOGO过了硬件信息开始读盘进系统的时候黑屏当在那里一个小光标一直闪没有其他反映

网友A:
拆外设 usb 阻止

网友:
挡光标,,是没认到系统,解压不了系统,,要么主板问题,换块了,,这个板才一百元左右,,修多累呀,

网友:
最后通过使用DOS的办法把系统做了进去好了!我只能在风中继续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