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20G 2.5寸 电路板

楼主(2012-03-24):
希捷120G 硬盘 ST9120822AS 板号:100398689 REV C 这个芯片烧了 想问问哪里有卖 叫什么? 图片都可以放大。

补充内容 (2012-3-27 14:33):
想卖片相同的电路板谁有? QQ:530630228

网友(点评):
卖你片盘吧,板是好的。需要吗

网友A:
8脚的 MOS管,不过,换个好的以后,估计还是会烧。

有可能不会

网友:
你看边上那个电阻都烧焦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电流大才烧坏管子的,只换管子没用,还会烧的

网友:
我记得  这要直接换线路板,换芯片也得用PC3000也固件

网友:
看那个接触点,好象是给盘体马达供电的?

网友:
应该是托盘伺服驱动块,估计托盘电机有短路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脚的 MOS管,不过,换个好的以后,估计还是会烧。

请问下这种故障修好的几率大不大 有资料 想换板不晓得成功几率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种故障修好的几率大不大 有资料 想换板不晓得成功几率大不大?

几率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率很大的。。。。。。

请问你有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