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在其他盘里

楼主(2012-03-24):
请问谁会把系统装在其他盘里  会的话就请传授一下 我有个160的硬盘前面全是xx和红快 只有把系统装在其他盘里了

网友:
装到其他盘,要用安装阪的光碟进行安装,可以选择装入C/D/E/F等¨

网友:
你分区的时候吧前面分成 次盘 后面分成主盘啊 再这个 主盘 激活一下。 或者直接MHDD前面的屏蔽啦好啦

网友:
他们说对的 用安装盘

网友:
屏蔽前面有坏道一段重新分区

网友:
擦除前面的坏道

网友:
把坏道那片做个分区,然后隐藏起来,用手动ghost到第二个分区,记得第二个分区不许为主分区,兼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硬盘也不贵,买个新的又何妨。
楼主真节俭,屏蔽坏道装系统,赞一个!

网友(点评):
现在硬盘可是不便宜啊

网友:
PE下有个DISKGEN分区软件,可以把任意一个分区设为主分区,然后你把系统装这个分区就行了

网友:
还是用MHDD方便点

网友(2012-06-07):
前面的区域分割不要,或者分成主分区在屏蔽掉就可以了(同时取消激活),第一个开始可用的主分区默认还是c盘的

网友:
请问硬盘是楼主自己的么?  客户的话就告诉客户硬盘有问题。就算自己没必要这么抠啊。 买个新的还保三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