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dell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24):
如题 DELL  1420 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4
测各电压已经发出, CPU 供电芯片 PSI#为低  其他都正常
请问下,这个是CPU发出的,时序是什么来着,是什么条件才会发出PSI#??

补充内容 (2012-3-25 09:40):
我想问的是,PSI# 是满足了什么条件后才为高?

网友(点评):
CPU进入休眠状态,才会发这个PSI#有效

网友:
电流上到0.4吧

网友:
应该查2脚PMON信号,看有无电压

网友:
开机电流跳到0.4.应检查这几个:
A:电源管理芯片。
B:其他各单元电路管理芯片,
C:内存、CPU、BIOS、
D:桥、显卡、
E:CMOS电路

网友:
PSI#??
我感觉这个像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低电平信号。

网友(点评):
PSI#是CPU发给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A:
我修过一台Dell1420的,也是开机0.4左右,结果是VCC RUN没出来,3.3V的,换掉MOS管就好了,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Dell1420的,也是开机0.4左右,结果是VCC RUN没出来,3.3V的,换掉MOS管就好了,给楼主参考一下

这个已经查出原因了,就是PSI# 没出来, 有一次出来了,就正常上电了,  按压什么的都试过了,现在不行了。。不想上BGA 怕扩大故障。

网友B:
楼主跑跑线路  看看中间是否有元器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跑跑线路  看看中间是否有元器件损坏

,过了0欧姆直达CPU  正常。

网友:
各位大大   PSI# 是什么信号  有能给我解说一下么

网友C:
”PSI#”:這個訊號主要是由CPU根據系統所需要的LOADING來決定輸出幾組VCORE電壓,當輕載時
只有第一(+VCC_CORE_L1)&第三(+VCC_CORE_L3)輸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SI#”:這個訊號主要是由CPU根據系統所需要的LOADING來決定輸出幾組VCORE電壓,當輕載時
只有第一(+VCC_C ...

问题是 为高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 为高的条件是什么呢?

休眠一般都是南桥控制的,理论上是这样,具体的原因,还是要你具体的查

网友:
直接换了,看看

网友:
有换过U试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