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不理。。。。维修

楼主(2012-03-24):
今天接了一个七喜本,板号是DAOSW7MB800,有待机,不触发,3.3  5v正常,BIOS也刷过,但是不好使,请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
触发条件是这样的,ec 在待机 3v ,32。768 时钟,复位正常后,待命接受按键触发
下面是触发。当ec 收到开机按键后要满足2个条件,lid_ec# 3.3 bt_low#3.3 盒盖开关和电池电量低信号要保持无效逻辑即3.3高电平。最后向南桥发出rsmarst 信号告知sb待机ok 再发出开机信号给sb 开启s3 s4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SB是什么呢,请详细点,谢谢

o,谢谢了,呵呵

网友:
楼上的真牛

网友:
最基本的SB都不知道  晕

你也是过来人、你应该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