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南桥问题

楼主(2012-03-24):
AMD南桥上面有几个电容为什么是短路的呢,是正常的还是不对的啊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我刚量了下  没短路的  阻值最小的也是75

网友:
有几款是正常的  把桥拆下来就不短路了的

网友:
蜂鸣不代表短路,看好你表上的数值,因为部分万用表会设置一个蜂鸣数值,有的是30就响,有的是60就响。有数值就补是短路,没数值 就一定是短路

网友(2013-04-07):
  我这里也有一块  华硕 X42N的  南桥也有五六个为0的

网友(2013-10-11):
我也在头疼这个问题啊。。我有好几个板子都能测到AMD南桥左下几个电容短路的。有没有高手解释下怎么回事啊?都不晓得到底弄不弄桥,怕又是正常的

网友(2014-07-20):
阻值为零的,一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