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E 上电电流跑到0.7A不动

楼主(2012-03-24):
把内存都拔下来,电流也是0.7A,加焊南桥,北桥,还是0.7A,加焊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最后又刷了一个,OK。另附BIOS,ATI的,好用。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搞过这么多地方,最后是BIOS问题,不要走弯路啦!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咋样的?为什么刷2边BIOS?

网友:
第一遍刷错了,不是A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