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DELL D600门电路转换分析

楼主(2012-03-24):
来说说,那两个信号是如何转换让(待机管)产生待机电压?当插适配器时有什么动作?用电池未触时又有什么动作?触发后又有什么动作?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三种情况:
一:适配器:I/O 会发出ACAVIN 高平》32或门》高平》32或门》高平》14与门》低平》P沟》导通》产生待机
二:用电池未触发,I/O不会有动作 LIVE ONBATT低平》32或门》低平》32或门》低电》14与门》高平》P沟》不导通(不产生待机,原因为了省电
三:按触发后,ACAVIN会产生高平,原理跟第一个一样,最终产生待机电压

网友:
就这个图吗。

网友:
高手  厉害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