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楼主(2012-03-24):
上cpu自动触发,电流没有跳变直升到1.1,cpu很烫然后掉电然后反复重启,不上cpu电流到0.5掉电反复重启,测供电部分正常,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cpu

网友:
在线等,求助

网友:
至少要把问题说清楚点吧

网友:
不上CPU就能上到0.5的电流,好像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