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0点不亮

楼主(2012-03-24):
东芝PORTEGE M500点不亮所有电压都有,看电流不过北桥0.6几。

网友:
路过学习,别怪我,我菜鸟一个

网友:
不过北桥 果断看下是不是虚焊了. 手压下先

这位仁兄高手啊,学习下。

网友:
内存换过吗,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北桥哦。

哪里哪里

网友:
北桥压过了,CPU 内存也代换过

北桥有供电吗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

网友:
BIOS问题吧。找个刷下

网友:
内存有时钟吗

网友:
BIOS已刷,北桥也换了。内存工作条件也测过,

网友:
谁有  东芝  M500的  图纸    发个   谢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