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烧了半天没反应......

楼主(2012-03-24):
如图,是DELL N4010的笔记本,进水机,插电大短,拆开后PQ1的S级对地短,也就是PWR_SRC,按传说中的烧鸡法烧了半天,结果哪都不烫,现在是电压就加不上去,最高只能调到1V,电流到3点几,是不是保护了?高手指条明路呗....

网友:
对地的话是烧不出来的,再说了公共点短路不能用烧机这个方法的,极有可能烧负载,还有烧机的时候电流要调小一点,你不限制电流烧机,就算小问题也要给你烧报废了

网友:
断线,或一点点拆件吧

网友:
我也就烧了一会,那如果说不能用烧鸡法的话这种现象该怎么下手呢???PWR_SRC去的地方太多了,我都拆了好多电容了,目前为止还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记得有一次烧机时把电加到地上面,烧了好久没一个发烫。

网友(点评):
是的,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 估计你接的地方不对吧 估计你是接地了

网友A:
公共点对地短路的话,只能一个个拆了,只要是跟公共点相连的IC电容都有可能啊,有些电容短路是摸不出来的,烧鸡别把恒流源给烧焦了

网友:
对地000是烧不出来的,对地十几Ω左右的最好烧

网友:
哎,烧也不是万能的呀

网友B:
保护隔离 后级 已经保护了,你怎么烧啊,再烧烧电源口了啊

网友:
的确。。。什么修机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楼主耐心点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有的是电压直接对地的  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对地短路的话,只能一个个拆了,只要是跟公共点相连的IC电容都有可能啊,有些电容短路是摸不出来的, ...

呵呵,都拆了好多电容了,今天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 后级 已经保护了,你怎么烧啊,再烧烧电源口了啊

我把电源口那边断开了,直接接的PWR_SRC

网友:
完全短路了怎么烧得出来 没理解透彻烧鸡法

网友:
对地的一般很难烧得出来

网友:
烧不出来就一个一个拆

网友:
可能你走弯路了

网友:
阻值太小了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进水机像这样的问题,耐心的修吧,要花时间哦

网友:
一级一级的烧呗,总是能烧出来的!主要看你接那里烧了,昨天一块1420的大短,烧了半天也没有烧出来,最后是CPU供电那块有短路

网友:
换主板吧 太难修了

网友:
测量阻值 看19V电容对地的阻值 和哪一个大电感 一样 对应的那个就是短路的。再断开前后级。。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烧不出来,对地0.028,去的地方也多。没办法,一个个拆吧。

网友:
慢慢的拆吧,这个也没啥好点的办法吧

网友:
对地阻值为0的话,好像烧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