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9花屏谁知道这个5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03-24):
HKC19谁知道这个5脚芯片是什么,还有标有320的贴片电阻阻值多少,经测量320贴片有一个20K、有一个2K。那个对

网友:
黑圈内的5脚芯片和320电阻2个

网友:
你确认是屛问题吗?花屛很多时候都是擦擦屏线就好了、

网友:
确认是屏问题

网友:
先把屏线排除再去搞屏,没有图纸很难确定这个芯片的用处

网友:
看得见型号咩,看见的话百度搜索

网友:
看型号,查芯片啊

网友:
对 还是确定屏好的再动电路板吧

网友:
HK自己组装的屏吧 看图 应该是TM的玻璃..5脚管应该是个复合管..要这个5脚 我可以帮你找

网友:
320应该是32欧姆的电阻,不知道你怎么测量的,还是你的表有毛病

网友:
表肯定没问题、这个是现代N91W的显示器用的是HK190WLCM-CH02H的屏、320电阻两端标1的是20K、标2的是2K胜利AC97的表反复测量都是这个值

网友:
从图片看那电阻和D7有过热的现象,电阻是32R的,你查D7那边一下啊!

网友:
图片很清晰,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
你圈那个几元件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图很清晰 不错 拍的好

网友:
没有型号不好确定、。

网友:
HKC这几天我修了好几个多数为高压板4606坏和花屏,花屏都是屏线引起的,有的屏线擦了没用直接换个屏线就OK了,楼主试试换个屏线~

网友:
5脚芯片楼主可以从料板上拆一个脚位差不多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