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开机没反映

楼主(2012-03-24):
华硕M2400开机没反映。拆开主板。发现MAX1902这部分电路修过。。插上电源。没待机。量MAX1902的22脚有19V。但21脚没电压。明显不正常。
21VL没有。是因为23SHDN#没电压

SHDN#受控于SHUT-DOWN#
SHUT——DOWN#Q80控制。我测量了Q80123456脚都没电压。这就不正常了。然后测量1脚和6脚阻值只有100欧。,说明Q80损坏。下掉Q80SHUT_DOWN#电压就出来了.也就是23脚的SHDN#电压有了.MAX190221VL电压也有了..但开机还是没反映.

+3VALWAYS_P有电压.+3VALWAYS没电压说明不正常.

+3VALWAYS电压如果要有.那么Q28G极必须为低电压.。现测为3V高电压。说明D17或着Q30没正常工作。先看Q30吧。Q30第二脚与主板的开关相连。当按下开关后。Q30第二脚为低电压。+3VALWAYS经过R116电阻。控制Q30导通。那么Q30第三脚为低电压。所以D17的第三脚也为低电压。D17的一脚也应该为低电压。实测是D17的第三脚为低电压的时候。D17的第一脚为高电压。测量D17的一三脚。表笔交换量阻值都无穷大。说明D17损坏。换完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把图纸传上

网友:
可以,思路还行

网友:
呵呵 楼主还是很强大的啊

网友:
顶楼主,对时序挺了解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