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换了3个显卡,显存还是花屏

楼主(2012-03-24):
顾客来这是:档LOGO。三星R23通病。显卡ATI的(216PWAVA12FG    M64-S)
维修步奏:加焊 显卡。第一次,加焊完以后。OK
测试一下午,就又档LOGO,档开机了。(出三星开机画面以后卡死)

再次加焊:悲剧到了
花屏了。。。竖道道花,有规律的那种,应该是主芯片

重新直球依旧,,发了显卡新的2个装上,依旧。。
显存换了,依旧。。
傻了

顾客说,不修了,恢复老样子。我傻了.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维修发呆
问高手?应该是短线了么?
还是什么?刷BIOS??

一个朋友说,过孔线断了,三星板材太薄,很容易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068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0171-1-1.html

不搞了,给顾客个新芯片,去别的家修吧。我们庙小。。。。。

我估计是PCB板变形了,有点凹了。电脑行业真的不好干。赔大了

补充内容 (2012-5-11 21:00):
顾客400元,一套,全卖我了,还送个包。好烂的包

亏大了

网友:
如果换完显存还不好,就把CPU做后面的电容换了

网友:
只要做BGA我就要跟客户说是有风险的,不然就不做。

网友(点评):
三星的变态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最后是把显存换新的,好乐

网友:
这种花屏是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好好跟顾客沟通下换显存吧,

网友:
PCB坏了,或者是掉点,或者是。。。。。。。。。。。。。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旁边的小电感掉件也会花屏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应该是pcb板不行了 我都换了4个全新显卡 显存也全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排除了显存问题以后应该还是有信号线不通了。
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很无奈的。一般我都会提醒用户不一定能恢复到原样的,和医生动手术一样哈。

网友:
像这种问题要做BGA就要跟客户报风险的,不然是很麻烦

网友:
楼主技高人胆大,大不了陪呗。呵呵。

网友:
哎,以后修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估计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
显存不好做,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直接弄显存!!

网友:
三星的板确实不好做!

网友:
三星的板子不是一般的薄,就爱变形,芯片部位容易下陷,把BGA升温斜率调到1℃/秒,可以有效减小变形程度

网友:
PCB变形了吧。

网友:
有规律的花屏,显存显存,百分之九十

网友:
PCB变形了.三星鸟板很溥

网友:
是呀,三星的板就是麻烦呀,不过档LOGO我都是做SB后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确实比较罗嗦的没有办法,有些明晓得是这么回事可是怎么做都是做不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深有体会啊。三星板简称变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