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61集成AHCI的安装光盘,非软驱加载

楼主(2012-03-24):
谁有H61集成AHCI的安装光盘,非软驱加载

网友:
win7的安装光盘本身就集成了ahci的驱动,只要你是在ahci的模式下安装win7就自动安装驱动,要是你在ide模式下安装完win7后再打开ahci的话是会蓝屏的(要改注册表解决),xp系统的话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用GHOST的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