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26ES30B液晶,黑屏(有声音)大家帮帮

楼主(2012-03-24):
机子开机闪一下就黑屏。以前看半个小时黑屏到看20分钟到几分钟,时间越来越短。
灯管测都能亮,4条灯管的(单测电流一条0。87A    一条0。86A     一条0。84A    一条0。83A )
电压14。5伏,控制有3。5伏。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加焊没有,大家帮帮。

用蕊片OZ9983GN   OZ9982GN   4个60N03管子   怎么去保护?

补充内容 (2012-3-25 10:06):
写错蕊片是9938才对

补充内容 (2012-3-25 11:12):
去保护后发现电压变到11伏左右了,屏的右边比左边亮一点点,左边有点闪(很小),这是高压板,不是灯管?还是电源有问题?大家帮帮

网友:
灯管问题  也有 高压也有  你先外接高压试试看

网友:
灯管打火吧。

网友:
供电正常就换高压板,换板不行就拆屏看接头,小心啊

网友:
去保护会烧其他的原件,换灯管吧

网友:
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吧

网友:
看似你的电压不对,应该是带负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
偶也遇到此难题啊

网友:
不是灯管问题.是高压线圈或者电源有问题,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我看是电源板的问题,供电不足引起的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