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音响维修漫步者201T08

楼主(2012-03-24):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漫步者201T08音响 说是有杂音 OK  通电接音源 贴近听 没任何杂音啊 客户说 听一会就有了 于是就继续放音乐 过了20分钟左右 真的出现了 杂音嗡嗡的 唱的啥都听不清楚了。现象出现了  打开后面的电路板 发现TDA2030 UTC2030 3个功放芯片的散热片烫手 红色的胶都变黑了 估计是发热烧的 于是首先换下TDA2030测试正常 等过了20分钟 杂音又出现了 散热片还是烫手  干脆把2个UTC2030都换了  嘿嘿 用了一下午故障消失了 维修的真艰难

网友:
应该是功放芯片烧了

网友:
没有烧坏 是器件不良 通电20分钟功放芯片就过热

网友:
建议用LM1875,能明显提高音质吧

网友(2012-05-29):
UTC2030性能比TDA2030差,也容易坏,一般用在副箱推动,主低音应该用的是TDA2030,工作电压双DC11.5-12V。LM1875电佳工作电压是双15-16V,无论是耐压或是输出功率都是2030无法比拟的

网友(2012-03-27):
检测2030的话,芯片不良的,应该可以量出来的。不用那么麻烦换来换去的,费事又费力,

网友:
如果是我修,我还真不考虑这管

网友:
一点都不麻烦,小事。这样换法,是哪个IC出问题也不懂。

网友:
芯片自激,时间长就出现故障!!

网友(2012-06-23):
是的,低频自激.功放常有这种现象./

网友(2012-04-23):
TDA2030 很容易坏

网友(点评):
是UTC2030容易坏,TDA2030很耐用的

网友:
修好是目的,但是有时候过程也很重要

网友:
热机出这个问题,功放芯片坏的可能性高 ,有经验的话,很容易就排除了。再说你第一次听到嗡嗡声,而且功放芯片高热,就可以判定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2012-05-31):
一种可能是供电电压过高,还有可能是自激。

网友:
问一下音响里面的元器件都差不多吗

网友:
功放对管不良是常见的故障

网友:
你一下子把它全换了不就好了

网友:
我关心的是,到底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
感觉像是器件品质不良引出自激。这种音响一般是三只2030,一只运放,结构相对简单

网友(2012-07-03):
大的緑波电容……。可能性乜是比较大的

网友:
看了一下,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