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9T4按键板上的二极管用怎么替换

楼主(2012-03-24):
明基Q9T4按键板上的二极管用怎么替换,我是新手,高人们讲细点,在什么样的板子上能找到,呵呵
BZX 5v5

网友:
我没遇到过,应该是普通二极管吧,找一个就OK了!

网友:
玻璃的那种,不知道和普通的能通用吗?

玻璃的是稳压管,和普通的不通用。

网友:
二极管上面没带绿色或红色环的就是4148用个普通的换,一般的板上面拆都行,如果有色环的是稳压二极管不能乱代换。

网友:
5V的稳压二极管,拆掉也可以

网友:
LZ说的BZX 5V5是5.5V的稳压管,可以拆掉不要,也可用5.6V的稳压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