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笔记本硬盘插烧了怎么救活

楼主(2012-03-24):
一块160G笔记本硬盘我把电源接口插反了结果估计什么东西烧了是串口的现在不能用了有什么办法救活吗

网友:
请找专业人员维修 别自己尝试 会扩大故障直至报废

网友:
找硬盘专业人员进行修理比较保险。

网友:
把电源板拆开,上面有两个二极管,肯定坏了一个,从旧主板上面拆一个二极管装上去试一下

网友:
我试试呵呵谢了

网友:
不行,换电路板

网友:
找个一样的电路板换上就OK了。

网友:
就知道换板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