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条上的一个小元器件用什么能代换

楼主(2012-03-24):
         今天接到一联想天逸笔记本,开机,屏闪一下,颜色成红色,然后就灭了,但是没用掉电,外接也不显示,然后一步一步的排除,最后是屏的灯管有问题,把灯管换了之后,接上高压,也是一闪就灭,屏没黑。但是点不亮,最后把高压条胶纸拆开,发现有个小元器件烧了,上面标333,。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代替希望知道的师傅说一下

网友:
靠近升压线圈的那3脚是连接在一起的,另外3脚没连接,分开的

网友:
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
是 6脚的吗 是的话 就是场效应管 找一个还上 试一下

网友:
这种的话直接换通用高压条 才10来元钱

网友:
换个通用的比较稳妥,还有灯管不一定有问题的啦

网友:
好吧直接换通用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一样,首先保险坏了,我大师兄又测了一下上面的电容一样是短路,后来就测了一下你说的那个,找了一个代换上就好了、

网友A:
NP复合管。高压板上六条腿都能代

网友(点评):
这个 说的好,但有点绝对,如果有两个,都一样吗?分析引脚的走向为上招

网友:
改成通用的算了,这样保险些。

网友:
最好是换个高压啊,别万一把电脑给咔嚓了。。

网友:
N+P沟道复合MOS管,很多台式显示器的高压板上也是这样的。

貌似你买这个小芝麻管的价钱都要赶上通用高压条了吧,改一个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
通用高压条换起来速度不是更快,哪还像这么纠结呀!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改通用高压板经济实惠。

网友:
这个换通用的稳点,怕是有别的地方也有烧坏的

网友:
通用的还能比原装的稳定?

网友:
同意楼主 修一下最多几分钟 这个应该是左N右P六脚场管

网友:
呵呵。。换通用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P复合管。高压板上六条腿都能代

笔记本上基本都可以通用?,问下大哥,那个这管子的型号可以在谷歌里找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上基本都可以通用?,问下大哥,那个这管子的型号可以在谷歌里找PDF吗

Pdf肯定能找到,但型号不太容易认出来。上面一般只有一个代号,不容易还原出真实型号。

网友:
换高压条我都在给没带LED灯的条全换通用的,我的5元一条超短的6V-20V的,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改个通用板吧,最省事,焊个供电,3.3V开关,地就可以搞定。

网友:
换通用的。。稳妥点。~!

网友:
如果换上六脚管不好,就是高压线短路,现在时间就是金钱,修板不如改。。。。。。

网友:
6脚的MOS管,一个是P一个是N,换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的还不会那么麻烦 。才几块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