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自动关机

楼主(2012-03-24):
如题 机器型号为 k42j 板号为 k42jr  在官网上根据序列号下bios 里显示k42je
因进液 导致不开机 更换hm55 及补件后  现在状态 是可以触发 且显示正常.但使用不了多长时间  约一分钟左右  自动关机 可以再次触发,也可以显示正常 一会后又自动断电  就跟突然拔掉电源一样.更新502的bios 故障一样.已更换cpu,内存试了.cpu供电芯片已加焊,滤波电容已换.觉得还是温度上面的事,没思路了  请老师们或技术小组指点下,根据论坛下的2.0图纸  没查到温度相关的检测点.

网友(点评):
解决没 遇到一样的机器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 给点通用性建议 也行啊 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是不是过温保护就不知道了,我目前是内屏不显,外屏正常,光板机开机,卡在dos页面那里的最大电流是2.2A,你估算看看你的机器,看看是否温度影响,再说,如果进了系统,电流会下降的吧。

网友:
温度不高啊 风扇狂转 反正要断电 显示都正常 只不过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约一分钟就掉了 郁闷的很 你那个 打下屏接口阻值看看

网友:
进水是什么地方呢、、重点看看是不是元器件不良、、、、、

网友:
进系统掉电?清洁风扇、检查适配器,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这个没修过啊  呵呵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要么是那个电压不稳定    要么哪里虚焊  楼主你查查温控芯片吧

网友:
你裸机测试一下   还掉电  你就按个电压在测试一下  尤其3v 5v 待机电源 看看是否有供电部足的

网友:
还是重点查一下,进液部分,部分的元器件,有时候加焊了之后并没有使氧化的部分焊接上。

网友:
裸板进系统看看,在摸摸哪里有什么元器件发烫的 。

网友:
有条件的话 要不放烤箱里 烤一段时间。 有些残余的水迹到桥里面了  简单的烘干可能没用。、

网友:
可以尝试在进bios界面情况下是不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要么是那个电压不稳定    要么哪里虚焊  楼主你查查温控芯片吧

暂里没找到  温度检测芯片

网友B:
郁闷了 我也在修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现象的  楼主有没有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郁闷了 我也在修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现象的  楼主有没有解决了?

不是吧 你的也是进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你的也是进液的?

是啊 和你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不一定是温度出问题,有可能是进水了有断线或电阻生锈了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线路上,重点查电容部分

网友:
我都做了南桥了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般做桥  至少烤近二十个小时

网友:
这个机器换南桥后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放弃了,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开机风扇狂转,自动关机!

网友:
是板变形了,华硕有好几款机都不好修阿。

网友:
换个温控IC看看

网友:
关键是我没找到 这家伙

网友:
是不是那里虚焊了??也有可能是温度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是开机大概五分钟掉电,进系统用鲁大师检测过温度,结果是CPU温度95度,更换同型号的CPU故障依旧,但更换I5的CPU就正常了,没有温度保护芯片更换暂时还没修出来。

网友:
老问题了 K42J  还有几个型号  更换HM55后 会自动掉电  好像都没解决

网友:
遇到过好几台了这种K42系列的,会掉电的故障,不好整啊!无法下手

网友:
三码合一,可能在这方面,

网友:
进水机子,还是要补焊一下进过水的部位,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因为进过水,洗过后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用起不稳定。补焊一下后来就稳定了。特别注意PIN脚之间有没有异物之类的。

网友(2012-05-02):
我也是遇到同样一台这样的进水机器,故障和你们说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桥和显卡都搞过了,问题依旧,每次断电,散热器都很烫,感觉就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进水的位置是否有元器件性能不良  更换试下

网友:
楼你的这个问题搞定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K42J开机5分钟掉电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吧,或者有电阻阻值不对

网友:
给传份这个机器的图纸呗,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这机器是相当的垃圾

网友:
是 掉电还是  关机的呢              掉电的话 检查S3  S5这些地方

网友:
问问客户怎么坏的

网友:
温度高吗    我这有两台也是掉电的问题啊   还躺着呢   纠结啊   我这两台温度不高  就是不定时的掉

网友:
风扇狂转,你那主板上的温度检测出了问题一样没用

网友D:
我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又没有BIOS刷,有BIOS的请传个上来,修好后一定报告结果

网友:
真有可能那里线路不正常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又没有BIOS刷,有BIOS的请传个上来,修好后一定报告结果

不是bios问题  你是什么型号啊  coms里可以直接更新 去官网下

网友(2012-06-13):
看看那里是不是小短路了

网友:
用脸盆泡2天 再烤2小时

网友:
郁闷啊,这两天就在这问题上纠结,跟楼主相似,华硕 A42J,板:K42jr V3.2,进水,换HM55,开机正常,过1分钟后风扇逐渐加快,然后掉电。有哪位知道答案的?付咨询费求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阻值有问题 我前几天修一台 一个电阻氧化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进水啊,慢慢找

网友:
我遇到一台   开机无触发···  换了HM55   之后跟楼主一样的故障。  换过U 换过EC BIOS HM552个  温控 由于刷BIOS非常不方便  只换了1次bios   最后放弃。  杯具

网友(2012-07-19):
我现在也有一台是这个现象,是雷打的,网卡坏了导致不触发,拆掉网卡后就这样了。网卡装上后也这样。开机1分钟多点就自动关机。我利用这1分钟时间,用鲁大师测了,CPU95度,风扇狂转。但是我把数字温度计的探头放在散热器下面测试CPU温度,最高没有超过60度。图纸看了半天,没有找到CPU温度探头到底在哪里。哪位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是不是风扇狂转,我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搞定。

网友:
开机风扇狂转。。要是我估计搞温控检测 和BIOS那块 还不行再换个桥 不行就没法了 呵呵

网友:
可以肯定,和换桥没有关系,BIOS也没有关系。主要疑点在CPU温度。软件检测95度,风扇狂转,肯定不正常,要么是CPU散热器坏了,另外我还听说一种说法,说是CPU VID问题,导致CPU电压过高,大家可以验证一下,据说是线路断线。

网友:
今天也接到K42JV的了,也是南桥附近进液,洗干净烘干后吹了下南桥上电了,到1.3A左右,无显,正在纠结要不要拆桥下来

网友:
解决了没哦  我也来了一块 一样的 也是进水  HM55 附件 进水  换了HM55 就这样了

网友:
进水的 要 自己看腐蚀的地方 有没有坏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