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激光打印机SCX-4100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2-03-24):
昨天有个客说打印机不通电了,拆机发现有个电源控制ICDM0565R烧坏了还有一个热敏电阻也炸了.没有这个IC就在淘宝买了一个
     货到了换上DM0565R和热敏电阻后还是不行 ,后继没输出检查发现10V稳压管烧了.换了还是不行,邪了还是不行.测后继二极管也坏,换二极管.终于24V和5V出来了呀!

网友:
淘宝买一个芯片,快递费太贵了,不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打印机也能修。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打印机都能修。

网友:
   不通电的打印机我经常修,但是对打印机没事研究。。

网友:
很多机子的电源都是相通的,学下很好,很多不通电的都能搞好评

很正确!

网友:
我想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电路的维修啊,

网友:
能修显示器电源就能修打印机电源,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
呵呵,精1通百呀,得学学电源板维修了

网友:
是啊,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我无线路由多修过  呵呵呵   没事研究研究哈

网友:
学习了  太强大了  我也想学维修电源板

网友:
修电源板是电路基础,是叫懂一精百呀

网友:
我好像在某网站上看到同样的案例

网友:
芯片好不好找啊

网友:
好找呀!去淘宝上有

网友:
也想学学打印机维修了!

网友:
我们平时接触的电脑周边电子产品,一般电源部分都相通的,只不过有时候找不到配件,没办法继续维修,只好整板更换。前几天修个联想的LJ2500,没有供电,修到变压器,前端有电,次级没电,估计是变压器坏了,不好买,只好整板更换。如果能自己DIY变压器就强了,

网友:
你们哪个有修打印机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