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xw01拖尾

楼主(2012-03-24):
拖尾  鼠标动起来很慢   显示时也是先白后出图? 主IC AUO-11101已换 测量其它供电无发现问题  故障还是一样  那位老鸟有修过此类问题?

网友:
刷下码片就好了

网友:
LS  确定 我也有2快B141的  慢慢泛白  电压都好的 就差换主IC 了!

网友:
这个  换了也 不稳定,换屏最好

网友:
嗯嗯  修不好的 屏桥的问题的

网友:
刷码片,不行就的换屏,之前碰到过,是码片问题

网友:
码片只指什么?

网友:
刷码片?是什么来者?

网友:
L02 等等里面的存屏的资料的信息的

网友:
换个屏算了吧   修的不稳定

网友(2017-07-16):
好多是玻璃上的芯片有问题,换主IC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