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1020的USB口没反应

楼主(2012-03-24):
请教:
HP-1020通电开机有自检,绿灯常亮,连接电脑USB没反应。
请问是否USB接口板坏了?怎么检测?

已经换过电脑和USB线试了,都一样没反应。
据客户讲,说是被雷击后就这样了,相连的电脑也废了。

网友:
绿灯常亮,说明机子是正常的,

网友:
换块接口板看看咯

网友:
1020不记得有没有那种大的打印打口了,要是有你就换那个试一下,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打印板方面出错了

网友:
1020没有大口。
换了一块接口板,能发现新设备了。
但是驱动还装不上,我再试试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好了,换了块接口板,装好驱动,都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看来是接口板也被雷击了呀

网友(2012-04-23):
主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换掉接口板 这接口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