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诊断卡跑65

楼主(2012-03-24):
七彩虹主板诊断卡跑65,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点评):
如果一开机,诊断卡码没有变化,这样显示的代码没有意义

网友:
应该是显卡,如果是集显,那就应该是桥虚了

网友:
一开机 就显示65 是不跑码  诊断卡也不是万能

网友:
楼主,请不要看着诊断卡说话,你总要把主板症状说出来吧,

网友:
对,加负载,时钟、复位、PG,让数据说话。

网友:
嗯   把显卡拔掉  用集成显卡就可以点亮  换了显卡就ok了  呵呵

网友:
七彩虹 干桥

网友:
这个桥的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