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无主复位(有点特殊)

楼主(2012-03-24):
IBM R51E无主复位
待机:0.00A
分析:IBM待机一般为0.03A左右,此机为0.00A一般为主供电没有,或者就是3V5V供电没有。
处理:先拆开机机器后测了一下全板无短路,再目测整机发现是进水机,位置就是在TB的后面,烤板后将进水部位处理后,具体来查TBU61)的工作条件:
57脚有15.8V电压,而59脚的3SW电压没有,那么要产生3SW其中54脚的条件也必须要正常,再查54脚没有电压,这是不正常的,翻开主板背面查看正是由于进水的部位,仔细观察发现电阻R522 电阻一端引脚脱落,重新接线,再上电,待机0.03A正常了,待机过程中有3.3V5V1.2V。触发却不跑码,上诊断卡FF,查无主复位,查了换南桥,查了很多地方都无效,最后将CMOS电池插上,再上电发现跑码,接屏亮机,晕哦,原来IXP400这种的南桥不插CMOS电池会引起不跑码,因为CMOS电池是给南桥的RTC电路直接供电的。
此案例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按照常规来修无主复位的话,很容易走很多弯路,弄不好主板都会报废,发这个案例,主要就是想以后大家遇到此类问题,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这机器没修过。 之前修都是T60,学习了

网友:
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是啊
有时候思维要跳跃
不要总是认死理

网友:
呵呵 第一次碰到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支持一下

网友(2012-05-18):
ati 的芯片组,可以理解。

网友(2012-03-25):
经典啊 看来细心很重要 学习了

网友:
无bios电池不跑吗,收藏了

网友:
嗯 我就是修个联想y430掉电的问题后放电后不掉了点外接显示器没显示后又加焊显卡 弄了半天还是不显示后来直接接屏就亮了装机进系统也能外切显示器 弄得我白忙了半天

网友:
有点悲剧,联想修多了你就知

网友:
G470 也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
是挺特殊的,这种细节性的问题,不注意会绕很大弯路。

网友(点评):
一般而言,ait芯片组的,没CMOS电池不跑码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虽然现在很少修到IBM的板子,但还是要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拿出来分享!

应该的,好的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
  有一款华硕的机子也是不上CMOS 电池就没有主复位

网友:
没修过IBM  不过 这个故障我记住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mos电池在台式机当中很常见的

网友:
桥不插CMOS电池会引起 没有复位,不是不跑码

网友:
对,这个破南桥害过我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是的,我也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