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GD1外接显示,本屏不显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4):
机器是店里别人接的已经修了很多天了,显卡,南桥,北桥,都换过了,可是还是老样子。刚好今天手里机器修完,看看店里其他技术的本子,他跟我说了下情况,我就查了下屏接口的信号DISPON这个信号没有。然后查到这个信号由U47转换而来,但是U47死活不发出这个信号,但是U47的主供电有我也没敢轻易动,后来我看到主板上有这个可调电阻,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的原因就看了下图纸,就发现这个可调电阻设置的不对,从新设置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接上屏幕SONY LOGO出来了,索尼GD1笔记本维修成功!

补充内容 (2012-3-25 21:27):
具体的设置和调节方法在23#,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在没有 换屏的境况下,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人为或者 装机拆机 顶偏位置了

网友:
看了屏接口CON1的电路有疑问啊,主板是如何得知用的屏是表格里的第二种?不太可能是LVDS信号线吧?还是根本不管用的是什么屏都会输出信号,只是此时屏不匹配不能识别信号所以不显示?如果是这样,那么背光有没有?
太好了
不是可调电阻,是sw
用一个强字不能表达楼主修机水平,这个都被你发现了,SONY设计就是精巧,我喜欢

网友:
补充一下,原机器屏幕是XXXXXXX141XX02A的,是表格里的第三种X010 顺序为X是SW3的第一脚!依次设置。

补充内容 (2012-3-25 12:06):
呵呵 ,这位朋友还细心哦。写错了,不好意!

网友(点评):
楼主,X010是第二种好不,一共就三种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

iamzzl -5 严禁灌水
2000yyf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兄弟灌水有点技术含量好不?小心被扣分哦!

网友:
楼主有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这么精彩的贴子竟没有多少人顶贴。

网友:
楼主厉害,就不知道是真的不啊

网友(点评):
你见过这样子,灌水的吗?

网友:
楼主是我的目标,以后我修机器就是看图纸,调一调,OK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你当修你的电源开关啊

网友:
嗯 学习 积累 楼主高明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换了我 看图纸也看不出来

网友:
有点不明白  外接显示为什么还要换显卡呢

网友:
对于楼主所说的设置方法,还是不能理解,请耐心解答,   表格里的第三种X010 ,这个已经看到, 但“设置顺序为X是SW3的第一脚”,那一排小开关如何设置每个开关的位置,根据什么来设置?

网友:
楼主可调电阻是什么样子啊 本人刚学修电脑没见过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过了啊,请详细看帖!

网友:
顶楼主,我也想知道,那个怎么设置啊,希望指导。

网友:
SONY的这个设计确实很巧妙,刚开始的时候也因为它做了不少显卡

网友:
以前换过一个sony的主板外接显示 内接就是不显示 后来把这个按照原来主板的调了下就ok了。

网友:
比较常见的。。。

网友:
这个SW3的设置由机器上使用的屏幕还设置的,这个机器的屏幕是XXXXXX141XXX02A的  这个朋友看帖不够细心哦。

网友:
这是多个小开关   老机上很多都有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下

花晨月夕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