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3-24):
最近搞了5台显示器都是花屏  闪屏   都是屏线有问题 有2台有屏线换了就好了··但是有台没有屏线用洗板水洗了拿回去用了2天   又拿回来了

网友:
查驱动板吧。。。

网友:
确定是屏线的问题的话..直接换掉屏线.然后把接口也一起换了..

网友:
还是接触不良,你用橡皮擦一下屏线,再压一下屏线接口用胶纸贴着,你单洗一下不行。

网友:
屏线     洗了还要用刀片刮   要是是插槽的话用摄子刮  再用摄子卷棉花来洗
不过弄屏线这个我一般很少用洗板水的   除非是插槽那种  但是这样的机了极少

网友:
你洗一下是不行的用刀片刮下下用胶带下背面加厚才行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屏线没老化和腐蚀的话仔细擦干净就行了!

网友:
你想彻底排除故障需要更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