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24):
今天一个老客户 听说我以前是修电视的 叫我帮他看看 我一看傻了 是创维43PCAHX等离子电视机黑屏无伴音故障,指示灯红的闪烁几下不亮了。故障分析为电源问题 10年没修电视了 等离子还是第一次见。打开一看下了一跳电源板好大一块。了除又2个250V1000UF电容鼓包外(我测了2个电容是好的)其它看不出哪里坏。没
没电压数据没经验 全站齐了。请修过等离子的朋友帮忙谢谢。
黑屏
兄弟电脑电器
电容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啊

网友:
就是现在的液晶显示有些灯那样闪多数都是有电容怀孕才这样的换了再说。

网友:
2 3楼修过等离子没有啊,出来就乱说。楼主先看看待机5V正不正常,再点开机PFC电路正不正常,一步一步修,等离子没那么好修,不行只能换板了。
张定文
没电路图 这个电路太复杂 换板哪里找哦

网友:
楼主是三星的机芯吗?

网友:
看5V待机电压正常吗?短接PFC有电压不.这要一步一布的修啊!

网友:
我修過一台富士通的42吋, 狀況跟版主的很像, 我那台是右邊的X板掛了一片大驅動IC.... 啟動時引起電源過載閃紅燈保護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红灯闪几下就不亮,这个来分析,电源基本是正常的,250V1000U的电容鼓包一般没有坏,你可以用美工刀把顶部的胶皮割掉就看的到电容是不是真的鼓包。
主要还是要检查驱动板是否有短路和不良原件,因为这板子每级都有保护电路。

网友:
哦 越来越高端了啊 什么都可以修的啊

网友:
你先高压部分断开试下,红灯闪待机电压应该出来了,我怀疑高压部分有短路造成电源保护,修好了回个期待中。。。。

网友:
先修电源板 这种机机不是好修呀 要主注意的是有延时电路呀!搞不好就烧东西呀

网友:
没整过。难到不换电容先啊?

网友:
查供电开始

网友:
先换电容吧 我以前被电视机里的高压打过现在没敢修了

网友:
电容也会怀孕 这世道啊 不得了啦

网友:
和你修电源差不多。几个电压供参考:400V这个你知道在哪,VS:200V,还有个50左右的,15V,待机5V

网友:
电容先换过,看下电容下面的管子是不是软击穿~1
同意楼主:
5.0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把那两个怀孕的抓起来再说。。。。

网友:
没看出有爆的电容啊,为什么要换电容呢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看确定是不是高压板有输出没

网友:
更换数字板上的U9306(74AHC244)试试。

网友:
这机子在网上查了没配件,没敢继续修下去。叫他找售后  说是修好了  听他说 售后也是没配件  是找的拆机件帮他修的  换了电源板和高压板才好的。

网友:
10没修过电视了,估计你也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