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最近总遇着这样的事??

楼主(2012-03-24):
一商家送来一HP4416S.屏碎了。我们一兄弟。刚来不久的。老大叫我看。我把机器给他了。因为换屏。机器要全折。所以呢。他弄了很久。才把屏换好了。试机 OK.把机器一装好。试机。屏幕显示灰灰的。可把我那兄弟急惨了。然后大家手上都有事。他一个又在那里弄了半天。老大说是屏线出了问题。另一兄弟看了一下。没发现断线。要下班时。我去看了一下。把屏线拔了。在插上。上电。刚一插上电流表。只见电流0.18然后砰的一下大短。可把我吓坏了。然后老大的脸黑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把主板折下来。上电。电流正常了。开机。电流到0.78的样子。一看。不对啊。明显的CPU没跑码啊。一摸CPU。有点温热。说明CPU供电有了。在把屏线一插。嘿嘿。有是刚刚的现像。哈哈。心里那个舒服了。不是我造成的。嘿嘿。然后修这板子把。把这主板的所有电杆都量了下对地阻值。没明显短路。所有电压差不多都出来了吧。然后摸了一下各个芯片。问题出来了。时钟芯片发烫。拿起万用表。把周围的电容一个一个的量了下下。发现C596短路。然后把L1022折了。发现PIN1短路。正是这+V3S_CLK_VDDREF短了。不确定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看一下外围电路。打开电路图。看了一下。发现+V3S_CLK_VDDREF是由+3VS经过一电杆并联几个电容转换的。把这电杆取下。+3VS不短。+V3S_CLK短着的。嘿嘿确定了。就这芯片的问题。换了。电流刷刷的上去。修好。 最近真的修些这些自已弄出来的故障。一台BENQS41修显卡。把机器烧短路。坏南桥和EC.  ASUS K42J换网卡把机器弄得自动重启电流到0.24A. 还有台HP6535B。就一通病。就把北桥吹了一下。就5V短路。然后、短路修好不触发。然后就告一断落。嘿嘿。修HP6535B时。没听基地的远程笔记本维修。因为15期的完了。现在下了一些15期的视频看了下。知道不上电怎么修了。现在让我在修那一台。因该能修好的。。。上述只是一小毛病。但是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修笔记本这精密活。一定要细心细心。一大意可能就要出事哦。。。。

网友:
这个 大多是静电击穿,或者螺丝刀,短路

网友(点评):
很好的师傅,说的很对,都是从不会的阶段慢慢道工程师,跟着你这样的师傅,真幸福啊,能不能跟你混啊

网友:
是啊,一定要仔细在仔细。往往活多的时候忙起来就粗心了。良好的习惯是很难养成的。但是恶习却很难改掉。大家一定引以为戒啊,我最近也老是修到徒弟搞出来的烂摊子,老是想发火。但是想想还是压住了,毕竟我们也是从那阶段过来的,只能提醒他下次注意了,,,,

很好的师傅,说的很对,都是从不会的阶段慢慢道工程师,跟着你这样的师傅,真幸福啊,能不能跟你混啊

网友:
呵呵 今天就碰到一台6535b 南桥虚焊挡logo

网友:
真是 干活真的要细心

网友:
做什么都要细心啊      修电脑要更细心

网友:
修笔记本是个细心的活儿

网友:
干这细活不能粗心啊。

网友:
呵呵  楼主的心情 跟我一样现在

网友:
修本 心情也有春夏秋冬

网友:
重要的事情还是亲自动手好了 手下的都不放心

网友:
本人现在实习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哦

网友:
嗯 却是应当认真培养自己良好的维修习惯。

网友:
是呀,修本子要贴别小心,不能弄出人为故障

网友:
上次我修一个显卡 外显内不显 结果我有个锡箔纸没取 结果板坏了 上到1.1不开机 没办法给客户说i主板坏换板 还好客户蛮好说话换了

网友:
遇不到这些个情况 就不是修本的了

网友:
哎  好事多磨呀!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不细心真心砸自己的脚啊!

网友:
看朋友那边遇到过一个,螺丝上错了,把显卡和北桥之间的线上断了6根

网友:
修机器要细心哦,不要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