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24):
u盆突然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恢复数据吗?求助。
恢复数据

网友:
我们都用盘子你用盆 厉害厉害

网友:
我会改正的,谢谢,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介绍一下啦

网友:
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是不是在读数据的时候掉了电,拔了U盘。可以数据恢复,你可以用数据已恢复软件恢复试试看,不行用专用PC3000吧

网友:
其中一种原因是U盘使用过程中消耗电能,电能转化为热能,电流过大或散热不好,烧坏电子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