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显卡通病大家都是怎么修的

楼主(2012-03-24):
刚接了 个 macbook pro 显卡通病的  加热了 下 现在电源指示灯 都不亮了 有谁知道情况吗

网友:
估计板子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看看有不有连锡

网友:
苹果的 显卡一样挂

网友:
LZ  BGA的时候可能搞出问题了。。苹果的板子  是快硬骨头

网友:
从值 试试看

网友:
嗯嗯 苹果的板子 做BGA 是有讲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