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本用win7系统开机是滚动条,有什么办法改成3d动画

楼主(2012-03-24):
如题求解答

网友(点评):
可以去问微软!

网友:
改这个有意思么。。感觉是浪费时间。我们做维修的赚钱太难了,哪有心思搞这个。

网友:
什么意思不知道
能说明白些吗。

网友:
重新换个版本的Win

网友:
3d是要加载驱动以后才能玩得转的,开机进滚动条是在加载驱动,你觉得能玩得转吗?不过换个图像还是可以的.

网友:
闲人才做这闲事

网友:
应该是WIN7版本的原因吧,换个版本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