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明基G900HD 闪屏

楼主(2012-03-24):
    各位大侠!!!本人手中现在来了一台明基19寸G900HD显示器,已经做了以下的测试:

    1.测试灯管(在精密稳压中无异常)两灯电源板
    2.接高压条(全新高压条,闪屏继续中)
    3.看了以前的一些帖子让后换了供电管理芯片和光耦(闪屏继续中)

请各位大侠说说你们的想法吧!兄弟这里急啊!也可以QQ联系我16050651

网友:
如果是光在闪是灯管老化,不是光闪那是屏线的问题多。

网友:
光不闪烁,只是真还没有遇到过屏线引起的闪屏。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什么叫闪屏?是亮下后灭掉,还是屏幕不断亮和暗的循环?

网友:
将电源板后面输出电解电容都换掉试下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各位大侠,谢谢你们的提示,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是按键板的开关按键漏电,导致闪屏,待会讲有详细维修这台显示器的历程出来,希望对以后的朋友有点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