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外接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4):
Model:Lenovo K41
Project Code:Compal la3591p
故障描述:内接正常,外接不显。
故障分析:
捕U6、U7前后波形,输入输出都有波形。输入波形幅度3.3V正常,输出2V不到,不正常。输出幅度取决于供电,测+CRT_VCC只有1.8V。

搜索+CRT_VCC生成路径,该电压由+5VS经D4、F1生成。经测量D4开路。更换D4后故障修复。

网友:
故障还是很明确哈,没走弯路。恭喜楼主

网友:
呵呵 楼主分析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是运放电压比较器是吧,D4是算稳压管子吗

补充内容 (2012-4-2 11:21):
其实看到这里应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这个图看着很直观的。

网友:
总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高手 要是我就傻了

网友:
老大  !你的思路能给我一点不、?  好久不见发帖

网友:
楼主做这行多长时间了  我看你的水平比我师傅的都高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中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2012-04-29):
高手都是高手,思路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