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pls170s4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 黑屏

楼主(2012-03-24):
开机后 不定时的黑屏 用手敲一下 有时能恢复正常 什么原因啊
黑屏

网友:
有点虚焊的感觉 又不像 显示器很少虚焊啊 郁闷 高手 们 请指点

网友:
灯管或高压 你都还没拆开吧 说的又不够详细 想帮你 也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