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3V 5V 的上管拆啦!能加电吗?求解

楼主(2012-03-24):
给小弟讲解下 小弟在这谢谢啦!听说拆咯加电会烧东西 为什么会烧听得我很迷茫

网友:
不会    但是如果把系统芯片拆了的话  就会烧的

网友:
注意一下19V的电源蕊片,场管,

网友:
必须会烧,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对只要不拆电源管理芯片是不会烧的

网友:
只要拆了上管,不管是否拆电源管理芯片都不会烧东西的。拆电源管理芯片之所以会烧芯片,是因为上管的G极悬空,导致DS导通,19V直接加到系统供电处了。上管拆除就断了通路了,怎么还可能烧

网友:
拆了上管什么能加电...

网友:
新手学习了1

网友:
绝对不会加电

网友:
不会加电

网友:
拆吧  不会少的   放心吧

网友:
供电芯片不能拆是吧  拆咯上管的G级失去控制DS就会导通是吧

网友:
拆上下管不会烧东西的。芯片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 不会烧东西但是不要拆供电芯片 拆掉上、管 就行 下管都不用拆 都不会烧

网友:
芯片拆了加电就会烧东西,上下拆了不会

网友:
楼主怎么样没冒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