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芝麻管导致挡CI一例(欢迎讨论分析小芝麻管的具体作用及型号,看看正确答案在几楼

楼主(2012-03-24):
一块磐正754的板!拿过来的时候是档CI,内存是DDR1的。

好,因为是整台机子拿过来的,用镊子刮内存槽,换了条内存,接着再换了个CPU,还是挡CI。{:soso__7116158046136899198_2:}

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报价开始维修!

测了一下各组电压如下:

SPD:2.5V
内存供电:2.6v
负载供电:1.25v

时钟:都有1.xv

SMBCLK:2.5V

SMBDATA:1.3V(明显不正常){:soso__11824716995429377336_2:}

找到了问题了,但这是磐正的754板,没有图纸。这下咋办?唯有跑线啦!{: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一开始以为应该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所以一直扫电阻,还是没找到。

心理很是失落!{:soso__7116158046136899198_2:}

所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失意之时,乃是成功的起点。

无意之间看见有两个并排的类似三极管的小芝麻管就在91,92,脚附近。用数字表测了一下,嘟嘟嘟。。。好清脆的声音,犹如天籁之音在耳边回荡,情意绵绵,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说远了。。。{: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跑了一下,发现91,92脚都有一个。如下图

因为在没跑出具体电路之前,只知道这两个小芝麻管是与之相连的,就直接给卸掉了(这也是在修时钟开启,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信号学到的),没想到,还真行!2.5v出来了!卸掉小芝麻管后刷的一下就过内存了!

但是为什么呢?在没正式跑出电路图和小芝麻管的型号(眼睛不好使,懒得看)之前,曾误判是两个二极管,这里也不用二极管整流供电吧,纳闷,所以在cmos电路中找了个三脚的二极管装了上去,上电测试,居然又挡CI了。

用万用表测量91脚的电压已经是2.5V。但为什么还是档CI呢?

把刚装上去的三角二极管卸掉,上电又过内存了。。。

后来在蓝天的指导下,换上了原型号的管子,就正常了。不过不装也没关系,安全起见还是装吧。存在总有他的道理嘛!

大家觉得这个三角的怪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具体型号又是什么?

为什么在换上去的三角二极管电压正常后仍挡CI?

为什么这两个管子可有可无呢?

相信老鸟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大家分析一下吧!

网友(点评):
是嵌位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说明你对VGA接口的rgb和hsync和vsync不熟。那里懂了,这里自然就懂了。

网友(点评):
VGA接口的rgb和hsync和vsync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说明你对VGA接口的rgb和hsync和vsync不熟。那里懂了,这里自然就懂了。

嗯,我也是在学习之中!很对东西都还很陌生的!

网友:
型号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是这个三极管击穿,导致SMBDAT被拉低了,所以才有1.3V的电压,换二极管上去,同样被拉低了,,,作用应该是控制着什么东西。。坐等答案和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