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外屏正常,内屏不显,全黑

楼主(2012-03-24):
asus的板子最恼人,PCB上面没有标识,好容易找到图纸,却没法查电路,这机器半年前就来了,那时找不到显卡芯片,不敢冒动,就叫客户外接显示器用,今天又来了,打算看看是否能搞到显卡芯片,查了半天,也还是找不到显卡芯片,加焊几次都没效果,照理说这种I3时代的芯片,虚焊可能性比较小了,怀疑盖屏信号作怪导致内屏不显,查了电路,发现这个信号是正常的,难道真的是显卡坏了,不敢冒动,现在客户还能外接用,万一干坏了,就死敲了,谁修过这个机器的显卡???

网友:
I3的如没显卡芯片。应该是用得CPU内部集成的显卡的。。。有条件换个CPU试试。。

网友:
ASUS 的板子 有时候很无厘头的

网友:
华硕的修起来是要小心

网友(2014-07-07):
先看看屏街口的各个供电 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碰到一台,没图纸很难,还是别乱动,交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