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头疼的ACER4736K板号LA—4493P

楼主(2012-03-24):
接到板子时这机至小是三修了,机子是同事接的最早是PU12和PU5明显烧鼓包了,在网上买了两个芯片换接电源说是开机掉机。没有思路给了我,拿到机器打了下阻,PL5对地只有几欧了,PL5是接到PU5和电池口的,先断开PL5后发现PU5这一边还是只有几欧,另一边一百多。那就好查了,查了下PU5和旁边几个MOS,发现PQ11G级为0了,换后正常了。本以为OK了呢,那小的上电到O。3A后又掉电了,打了下大电感发现PL14没有电压,这个地方本是VGA-VCORE电压,PU12发出,查了下条件发现开召信号SUSP#没来过来,把U55的116脚搞起量了下还是没电压。接着量PM-SLP-S3都没电压,打了阻正常的从此可断定是南桥的SLP-S3没发出,但SLP-S5又正常发出开始怀疑是南桥脱焊上BGA加焊一样,换南桥后OK。因为修这个机是好几天了有很多小细节都忘了,这里上传个图给有用的朋友看下。

网友:
这个还是配个图比较直观哦,这样还得自己找图纸看。

网友:
如果配上图来解说,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