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开机掉电保护,把屏线拔掉也掉电,但外接正常不掉

楼主(2012-03-24):
客户说自己换屏,电池没有拔掉,所以现在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T61P开机掉电保护,把屏线拔掉也掉电,但外接正常不掉
F3保险坏掉了。换掉还是掉电保护, VCC3M是U61发出的也换掉了 还是不行,高手指点下 大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屏接口相关电路损坏了

网友: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3P电压出问题了,查查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给了我希望,跟VCC3P 。差VCC3P、结果查到了。是VCC3M和vCC3P 中间的一个保险F3坏了。 换上去开机不掉电了。但暗屏。在仔细看到高压条上门一个U2也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