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0802N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2-03-25):
我也有这样的盘,这个没用修了。

网友:
如果转正常的话,把电板取下,用镊子把连接盘体的那三个铜片向下弯曲一下,再把触点清洁一下,装回就该好了

网友:
这方法我用过了,在CMOS里面认盘,但是在WIN下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