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瀚视奇JW199A显示器的高压开启信号线

楼主(2012-03-25):
最近接到一台瀚视奇JW199A显示器,故障是屏幕一闪一灭,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灭的,能隐约看到图像,心想是电压不正常,应该有电容鼓包现象。但是拆机看后,没有电容鼓包,这板是电源高压和驱动在一起的一体板,测量灯管没问题,想改个高压试试,但是我是新手,找不到开启信号在哪,因为这板的线路好多啊,请问有谁修过这样的板,帮忙解决下呗。

网友:
5v12v滤波电容不良,或者12v后级高压板部分由不良,高压信号开启后短路,电源板保护。

网友:
你测5V够不够啊,开启信号不知道哪里找就走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5V飞一根过去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