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1 待机电流大,5V有问题

楼主(2012-03-25):
5V有短路,可是查不出来,最后把VINT16搞没了,55555,我郁闷死了

求大侠教修本,以前只修台机的,现在笔记本不知道要查哪里

网友: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笔记本维修。我理解的修本程序是静态与上电检测。静态检测包括目测(板子是否有明显的坏件、进水、腐蚀、短线、断线等故障)、查对地阻值(公共点以及各分组电压大电感处)是否正常确定有无短路。上电检测是根据故障现象,结合上电时序按照供电、时钟、信号几大部分分别处理。

具体你可以找本书看看再动手

网友:
像待机不正常肯定是先检查短路了,通过静态检测大致确定是大短还是微短。可以先断开前后级(比如把对应的电压大电感或取样电阻焊下来),然后上电看待机电流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在短路点加电烧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先排除短路!T40资料全,慢慢查,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先把短路搞好,在慢慢看T4的上电时序,慢慢研究,16咋出来的

网友:
先烧下哪里短路了,断开电感看看是什么情况